请教西门子S5

楼主(2004-11-23):
我们那的S5 PLC,中央处理单元上有个凸起的红盖,上面写着EPROM,听别人说是存储程序用的,有的说那是一个EPROM盒,是插在那上面的,请问可不可以拔下来?(因为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如果里面没有东西的话,我想把程序存起来,请问怎么做?

网友A:
只有断电时才可取下。如果你会用S5软件,你会根据提示操作写入(前提:PG或外接写卡器)。
如果你的S5 PLC不是闲置状态,那末里面有程序,你最好别动。

网友B:
那个EPROM是程序存贮器,取下来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取呢?,S5程序是需用电池保存的,假若你在S5断电的情况下,取下电池,或者电池没电了,那么PLC 里的程序丢失,这时候就需要把EPROM 里保存的程序重新调到RAM中去才可以启动PLC,如果连那个EPROM都不见了.这时断电又没电池你就死定了,重写程序,像是大型设备可就玩完.像这些大老爷设备最好把程序读出来保存在电脑里.

网友C:
这个 EPRoM是藏程序的.斷电可以拔出.拔出目的为:复制备份. 另外可重新装载{通过手段.装载后.这块EPROM板可不用.}.电池取出后不必再用.但EPROM板装載后不用时电池必用.

网友D:
EPROM是不需要电池来保存的,但如果改写里面程序的话必须用专用的紫外线消除器及EPROM烧录器才能改写;

网友B:
拔出目的并非完全是复制备份,西门子有专用的读写器,比如已经设计完善的程序,写在这个程序卡里,电气安装调试人员就没必要每人拿一个PC和TTY线去上传每一台机的程序了.作用还是有很多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与安全.就当时来说这种设计很体贴细致.同时也可以看出国外在此类工作上各类人员的分工的精细.另外重新装载程序也不是什么手段,应说是一个操作方法.,其S5手册中有说明
搂主要保存程序,如果没有那个专用读写器,可以买一条S5TTY的通信线也可以自已做一条,"我在其它一个贴子上传了原理图当然也是从别处下载的"再在电脑上安装S5软件就可以保存程序了.

楼主:
我想拔下来的目的是听说EPROM存储盒里没有程序或者盒里面是空的。还有,如果有程序,怎样装载呢?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A:
只要是插在PLC上的都有程序。

网友A:
S5和S7不同!

网友E(2006-06-18):
想问一下,S5里通讯连上,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