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控制数码管显示数字???

楼主(2004-11-23):
看如图,我用两个74LS48,一个正接数码管,那个我知道怎么接线
后面的就知道怎么接了,现在的要求是按下一个按键后就会显示那一号所按
比如说S5按下后,Y2Y1Y0=101,那么上面的数码管就会显示5
谁能告诉我两个74LS48之间如何接线,还有开关接74LS48引脚的方法。
先谢谢了

网友A:
一个48;一个148。

楼主:
不太明白楼上所说~!~
那我问清楚一点~!
图上Y1,Y2,Y0对应什么引脚
I7,I6,I5,I4,I3,I2,I1,I0又对应什么引脚??
下图是74LS48的引脚图

网友A:
=======================================

你的帖子应发到单片机论坛上更合适,数控不是数码管控制。抄袭也要心细,看看74LS48和74LS148是有区别的。
看看你上面的两贴,我感觉目前国内大学的教育很滑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如图,我用两个74LS48,一个正接数码管,那个我知道怎么接线
后面的就知道怎么接了,现在的要求是按下一个按键后就会显示那一号所按
比如说S5按下后,Y2Y1Y0=101,那么上面的数码管就会显示5
谁能告诉我两个74LS48之间如何接线,还有开关接74LS48引脚的方法。
先谢谢了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楼上所说~!~
那我问清楚一点~!
图上Y1,Y2,Y0对应什么引脚
I7,I6,I5,I4,I3,I2,I1,I0又对应什么引脚??
下图是74LS48的引脚图
再提示你一下数码管:

网友B:
这玩意 好久 没有 弄过 了,都 忘了!

网友C:
呵呵。有点意思。

网友D(2008-11-29):
[原创]RS232串口控制LED数码管电子看板
上位机(PC机)通过RS232串口连接到本控制板后,向控制板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由本板控制显示单元显示设定数字,显示单元4位数字一组,级联工作最多可显示300位数字。比如,发送“6666”,则显示4个6;发送“666666666666”,则显示12个6。显示单元采用高亮2.3英寸数码管,颜色有红、黄、绿、白。采用大功率逻辑驱动芯片,全静态锁存,无闪烁,无电磁干扰,适合出口产品。量大赠送VB演示程序或代为开发专用程序。
蚌埠利圆科技 联系电话0552-2055903 网www.lcwin5888.com.cn 淘宝店址
http://shop35895846.taobao.com/
商务 QQ965042285 技术咨询QQ415810948
蚌埠利圆电子
http://www.bblyd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