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3):
我公司的一个工控机通过视频分配器接两个显示器。另一个显示器距工控机约40m,视频线悍接完好,每隔一段时间(几天),远距离的显示器就出现黑屏,提示“超出同步范围”。每次黑屏,工控机旁的显示器图象就不稳定,就象强电干扰一样。黑屏的显示器断掉电源后,它就好了。过上二三十分钟送上电他们都好了。找不出根本原因?请教!

网友A:
视频线的传送距离极限15M,可以用放大器和光纤传送。。。有空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线的传送距离极限15M,可以用放大器和光纤传送。。。有空可以联系我

 总共两套工控机,两个距离相当。第一套一直没问题,第二套安装结束后,就断断续续出现以上问题。

网友B:
请问您使用的什么牌子的工控机?

楼主:
工控机一套全部由南京三埃配置安装调试。

网友C:
看看分辨率和刷新频率,这种方法能传送的带宽非常有限。
我们曾经降到640×480◎60Hz,才能用,距离好象也就是5、60米。

网友D:
同意楼上意见,我的电脑也有类似情况,不过后来把刷新频率将低后,就没事了!

楼主:
刷新频率我原来考虑过,现在位65HZ,但现象依然出现。

网友E(2005-05-18):
我们经常用联想、研华的,你们呢,各位大虾?

网友F(2005-08-20):
引用 网友E:
我们经常用联想、研华的,你们呢,各位大虾?
研华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