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4):
前几天我在工控网上上穿了SC-09的编程电缆的详细接线图,大家可以到以下王子去下载。
三菱FX系列编程电缆自制方法接线图 【资料】 46K
Word文档,内有详细的接线图。该编程电缆制作简单,实用性强。
文件地址:http://download.gongkong.com/detail.asp?id=146

网友A:
这条编程电缆的功能不等于SC-09的功能。叫做SC-09的编程电缆的详细接线图,我个人觉得有待商榷.....,是否可叫做FX的简易编程电缆?(注:用此电缆需慎重)

楼主:
反正通信功能非常的好,至少不会比SC-09差,也许通信的距离没有那么的远,按RS232的标准,最多到30米。

网友B:
请问楼主,左边RS-232端未标识号码是什么呢

楼主:
疏乎的电脑端的端子号从上到下依次是:5、2、3。其仔细察看:http://download.gongkong.com/detail.asp?id=146
下的说明帖子

网友C:
本人用网线可以到100米。

网友C:
富士NB最简编程线
NB      PC 9针
3、5---------5
4----2.2K----2
6--2.2K--3
      8-7
接口损坏自负
用串口调试软件通过,编程软件还未试
原创

PC与FX2NC最简编程线
RS232                          RS422

5     (直接)                  2、7
2   (2-----5K电阻)           4
3   (2-----5K电阻)           1
7   (RS232的7、8脚短接)
8
(本人试过到100米)接口损坏自负

试用于FX2-40MR
plc侧 2.3.4.5.8.20.21.短接与传口侧5连 PC侧
       15       加一2.2K电阻与        3
       16       加一2.2K电阻与        2
       17       加一2.2K电阻与        7
       18       加一2.2K电阻与        8

网友D:
按楼主的方法可靠吗?串口会不会烧掉哈?

网友C:
本人用过很好,但千万不要热插拨。

网友E(2005-02-23):
我劝大家不要使用这种接法,还是去买一条为好,小弟就因在前年做了一条这样所谓的SC-09编程电缆,用还是可以用的,但是在上个月我用这样的电缆就把一台FX1S-30MT的PLC绕了,
望大家三思而后行。

网友F(2007-05-19):
PC与FX2NC最简编程线
RS232                          RS422

5     (直接)                  2、7
2   (2-----5K电阻)           4
3   (2-----5K电阻)           1
7   (RS232的7、8脚短接)
8

我做过一条,试过FX1N 的PLC,通讯正常! 但在拔插时,不要PLC和PC两端都带电的情况下。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 用这种简易编程线,还是小心为上,不要烧了编程口,那就不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