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4):
我对工件坐标系的建立,很不明白,
特别是怎样对刀,以及对刀后的数据处理的原理。
还关于G50/G90 G54-G59
等建立工件坐标系的指令的应用,
求教高手???

网友A:
我也不太明白。只看过,没做过。

网友B:
看看数控方面的教程,讲得较清楚的,好象www.cavta.net上有教程。

网友C(2005-03-18):
晕。你去买本书看看,或者找操机的小弟问问不就OK了嘛

网友D:
這是CNC吧!三菱?

网友E:
你是不是搞数控的,这些都不知道

网友F:
新手求助
你是老手了,能介绍一下数控机床的最基本的知识吗?谢了

网友G:
G54是原先在机床里已经设置好的坐标系,在程序里打G54便可,后面不用加X,Y,Z的!
G90是绝对值编程

网友H(2005-05-27):
jlkv;cxjv;lkjclkjz;lkvj

网友I:
建什么座标系。只管对刀干活就是。若建了座标系,就不可以任意点启动。G90是绝对值编程。

网友J(2006-01-18):
G50和G92,都是设定工件坐标系。像G50X50Z100石说这个点在所设定的工件坐标系中的位置,
也就是这个点到工件坐标原点的距离,像 G54-G59说的是选择哪一个坐标系,分别为1、2、3、4等坐标系,应该在加工中心中使用最多了!

网友K:
G50自己建立的工件坐标
G90绝对值坐标
G54-G59在参数里设定的坐标
G91增值坐标

网友L(2006-04-27):
g50是早就顶 好的做表系 而    G50 `  ````G59 是对多轴设的坐标系

网友M:
常用的是g54-g56,可使加工时对刀的参考点与建模的参考点互相转换,在加工许多零件时不用在重新编程.
而g90是绝对的,如果加工时的参考点变了就得重新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