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4):
请叫各位大侠:
有这样一个系统
有10个SINMENS 226的PLC控制下位工作。
上位是pc读取服务器的数据,从而控制10个PLC 工作。PC 和PLC 是通过EM227连接。
PC 的可视界面是大概用DELPHI编写的。
我想问:这样的系统属于PROFIBUS控制吗?那样主站是PC 了,主站对从站的组态是通过什么软件呢?简单的用DELPHI是不行的吧。难道pc还装了什么软件?
另外:我知道如果用S7-300作为上位控制的话,用STEP7可以组态,再用PC和S7-300通信的话,可以读写S7-300中的数据,从而用PC监视、控制系统。这里的PC 应该可以装WINCC吧!那么这两个系统的区别怎么理解呢?
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请指教!!!!!!!!!!111

网友A:
我发表一些我个人的观点,也许是错误的,但是希望能给你拓宽思路!
s7200plc 用EM277挂在Profibus上,只能做从站,如果用上位机控制,可以插一个Profibus的板卡cp5611,最省心的办法是用siemens 的winAC( 类似软PLC)做控制(主站),用step7组态硬件,编程,程序下载到WinLC里。监控可以用WinCC.但是造价非常昂贵。
第二种办法是完全用Delphi编程,自己做和Profibus通讯的程序,自己做控制程序,自己做组态界面。都是用Delphi编程实现。

楼主:
我想问第一种贵在什么地方呢??难道是cp5611?我想第二种也要cp5611的吧!!!!

网友A:
第一种贵在,WinAC、WinCC软件以及授权的投入上。
如果你不在乎成本的投入,推荐使用基于PC的自动化技术,因为它有可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网友B(2009-05-11):
///一个先进的系统源于优化的设计,通过多年的自动化工程设计经验,向大家推出优秀集成方案:
1.西门子S7-300PLC,CPU315-2DP 作控制器,ET200M作分布式I/O,得到大量且广泛的应用,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使用EM277B+EM扩展模块替代ET200M远程I/O从站及模块,节约成本高达40%,并保留你使用STEP7的习惯不变,性能不变,但是成本大大降低。我公司已在窑炉、污水、大气除尘、冶金设备、锅炉设备进行实实在在的工程应用。
2.采用分布式方案可带来以下好处:节约电缆电线,节约接线端子,人工工时节约,以及工程施工管理费用的降低;EM277B+EM扩展模块是分布控制中分布式I/O从站的最佳选择。
3.请注意,S7-300PLC模块需要底板、前连接器等附件,而EM277B + EM模块不需要任何附件,用EM277B与IM153相比,还要节约6ES7 972这样的DP接头,节约成本高达40%。
4.EM277B具有高达1.5M PROFIBUS_DP通讯速率,上位机使用FameView组态软件并安装CP5611卡作DP主站,EM277B+EM模块作现场采集DP从站,组成高速高性能的SCADA数据采集系统。
5.EM277A将S7-200PLC(必须有CPU22X模块,这就是智能I/O从站)连接到PROFIBUS-DP,
形成分布式现场智能控制系统。性价比极高。

产品:
1. CO-TRUST兼容S7 PLC  I/O模块等工控产品,同时代理SIEMENS S7 PLC
   2. CO-TRUST 兼容S7-200,I/O模块,并推出S7100/300
◇ 运用STEP7软件开发平台,100%兼容STEP7,提供更好的PID、MODBUS等程序库
 ◇ 多个通讯口,CPU224有两个通讯口,CPU226有3个通讯口,RS485/RS232方式
 ◇ 丰富的I/O模块,除常用模块,还拥有8路模拟量和32点数字量模块
◇ 智能从站接口模块(EM277A),独立从站模块(EM277B),内嵌PID温度控制模块
====咨询:13655181865   QQ:754821510 ====SRR882006@163.COM======

网友C:
楼上的在做广告。
楼主现在用的方法我感觉上位机只是个HMI,真正的逻辑还是在200PLC上。楼主说的“另外”那种方法是我现在用的方法,感觉灵活性很好。我用上位的315来实现“自动”,这时下位的200相当于智能的远程IO;当315或者DP出现问题时,200又可以转入本地运行,这时还是可以实现一定的半自动功能的(但这时200间没法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