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4):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用CPU 313C上的计数器测量外部脉冲数量,其输入点有A、B、N三点,这三点是怎么分工的?我只用A点计数,其他用于开关量输入点行不行?

使用计数器的方法要看FM350-1模块的使用说明吗?

楼主:
想实现高数计数,输入脉冲HZ小于30KHZ

编程计数时,能实现激活计数,需要结果时,再来取吗?

还是要等到计数完成取结果后,才执行下一步程序呢

网友A:
CPU 313C计数器的使用方法与FM350-1模块的用法是不一样的,可以去找一本叫31xC系统功能的手册,上面有详细的介绍和接线图。A、B点应该是编码器的A,B相,使用哪些点与设置的计数的方式有关系。详细的还是去看手册吧

网友B(2006-07-23):
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