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4):
各位前辈,我刚开始学习PLC,想请教一个问题:我要间隔向单片机发送16位的数据,用的是485接口。我该设置哪些寄存器呢?

谢谢啦!

网友A:
好象没有什么讲究,只要是数据寄存器的地址都行,我做过用VB与计算机通讯,也是RS485,PLC的数据地址都可以,不知道单片机怎么样?应该原理是一样的吧

楼主:
谢谢tmxk2000回帖!
我用的是台达的PLC,我用RS指令通讯。我把M1120~M1125都设置了,我要使用STX,EXT1,EXT2,但M1126、M1130、M1161不知怎么办?

楼主:
是不是我的问题太幼稚,没人理我。
自己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mxk2000回帖!
我用的是台达的PLC,我用RS指令通讯。我把M1120~M1125都设置了,我要使用STX,EXT1,EXT2,但M1126、M1130、M1161不知怎么办?

不用谢,作为数据的传送,怎么会用位了,M1120~M1125只是断电有保持功能的辅助继电器,在数据传送中只能用字来传,除了用RS通讯指令外,还要用用到一些特殊的辅助继电器,如M8122,M8123等,来作为数据的收发标志,具体的你看看编程手册会明白的。

网友A:
还有本人觉得通讯不是什么难事,你只要按照双方征询的通讯协议,一般包括STX(起始符);LGE(数据长度);ADR(被叫地址)等等这样的格式来进行的,我也试着与变频器很好的通讯过。有什么我们可以在方面多多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