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4):
请教:兄弟有个简单的问题不太明白:PLC的循环时间和扫描时间有什么不同,CQM1里能设定的最小扫描时间有是什么概念呢谢谢啦!

网友A:
循环时间不清楚具体定义。

网友B:
你说的是CQM1I/O的输入响应时间吧?那是用来滤波的,防止接触不可靠引起误动作,经过这个滤波时间之后再采样输出入点。

网友C:
只听过扫描时间和扫描周期,还有循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