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4):
我的用PLC是三凌F1-20P简易编程器
我现在用两个74LS48控制显示~~!~如图
现在我做出了能每按一次X404就能加1,比如说按一次X404,数码管显示1,再按一次显示2……,最后显示7。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如何进行减法,就是当显示1的时候,按下X405,数码管就减1
显示0,。。。。。在数码管显示6的时候按下X405,则显示5。下面是我加的梯形图。
如果要保持这种加法,用跳转语句CJP、EJP指令做出减法,哪位高手能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FX2N编程手册里有专门控制数码管的,你看看手册吧!那个例子不难的!

网友B:
可用PLC数显表,显示数据最方便: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4759

网友C(2005-06-01):
你不用那样编的,你直接用功能指令编,七段解码,助记符好像是SFGE,你查一下.
还有加1和减1的功能指令

网友D:
如果能用HLP2系列PLC专用数显表,既能节省PLC的硬件(只用两个输出点)编程同样简单这里(http://www.hlp2.com/hlp2b/bcd_prg.htm)是一个欧姆龙PLC的编程实例,另外还有西门子S7-200,三菱,LG,松下等PLC的数显程序 www.hlp2.com 请查看。
博瑞工控 http://www.hlp2.com

网友E(2005-07-04):
三菱的PLC指令的BCD就是来控制数码管的

网友F:
再贴一个三菱PLC的驱动程序显示PLC内部数据
再贴一个三菱PLC的驱动程序,不但软件方面的程序很简单;硬件方面只用到PLC的两个输出端,是最简便显示PLC内部数据的方法。

网友G(2006-08-10):
用三菱的应用指令ARWS.

网友H:
呵呵;
楼主用的是老型的F1系列PLC,你们几个说的指令对于FX系列有用,F1是不支持的呀;

网友I(2006-12-07):
还可以。我经常接触  三凌PLC   松下PLC   西门子PLC   欧姆龙PLC  和各种型号的变频器。希望楼主多搞点出来讨论讨论。谢谢

网友J(2013-07-28):
用PLC控制数码管有点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