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4):
一台富士0.75KW的变频器空载启动时过流,后来频率升不上去,总是在1到3HZ之间循环,各位如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还请指教,多谢!

网友A:
把加速时间调长一点试一下;
参数设置里有没有把最高频率给限定?

楼主:
加速时间是6秒,最高频率是25HZ

网友B: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把最低频率和启动频率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C:
把加速时间延长,不行把转距调一下

网友D(2005-07-11):
检查你的变频器:变频器不带电机空运行,用模拟电压表测量其输出电压,如果不平衡请送修你的变频器,如果平衡则检查你的电机。

网友E:
楼上,我注意到了你的帖子。几乎全是与富士品牌有关的。是专业的吗?能到此解读有关富士变频器的问题,非常感谢你。我代表大家谢谢你(把你的签名反过来了)。哈哈哈。
后会有期。

网友F:
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是不是带刹车线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