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4):
在GPPW中,PLC参数设定时,I/O分配的设置有什么作用,我不做任何的设置也可以在A系列的机上,写入程序,而且运行也正常!望那位大哥回答菜鸟级问题!

楼主:
再问下,软件中的跟踪功能怎么使用,关键字的登陆怎么也没有效果?

网友A:
关键字的登陆怎么不会起效果呢?
你用的GPPW是哪个版本呀?
要输入八位的(0-F)

网友B:
GPPW里的不设置时CPU会自动分配I/O地址,我看了说明书说是:对安装16点的模块的槽,如果以后要更改为安装32点的模块,可以把某个槽的I/O点设为32点。此外,你的模块是否都是16点的,有没有特殊功能模块或其它功能模块??

楼主:
有特殊功能模块,但是我没有分配上传到plc中还是可以使用!
但是现在遇到新的问题是,我在仿真的时候不能使用特殊功能模块的指令!
现在是等人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