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11-25):
我单位新近CJ1M,有A/D,D/A转换,我找不到输入通道号.
IN:AD081_V1      OUT :DA041
输入.输出都为4_20MA.在梯形图上怎么能看出来.

网友A:
你可以在I/O表里面找出该模块的首地址。然后对照操作手册去查找输入输出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