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5):
请教一下step7 Microwin这个软件给s7 200编程的时候,network与network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还有程序中的堆栈是在哪里形成的?

网友A:
NetWork之间没有关系,就是每一个Network的开始逻辑堆栈从头开始。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比如Network1和Networ2形成的两个逻辑堆栈之间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