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节能问题

楼主(2004-11-25):
老设备使用直流电机调速,现开速度为设计能力的一般,能耗大,是否改交流电机变频调速可以降低其能耗?

网友A:
直流电机在降低转速的时候也能降低功率,能有一定的节能。
但由于直流电机的效率没有交流电机的高,总的能耗会比较交流电机的高,变频调速节能明显。
但是用变频调速性能没有直流电机调速性能好,要使用调速性能较好的变频器。

楼主:
降低转速一半,直流电机的效率估计会降低多少呢?这决定我是否改交流调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