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5):
请问PRO-FACE的编程电缆怎么做?谢谢

网友A:
DIGITAL人机的编程电缆型号:GPW-CB02;
里面有个芯片;

网友B:
要用gold买,不好做

网友C(2005-05-20):
找个MAX202 加5个电容 ===》RS-42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个MAX202 加5个电容 ===》RS-422

這不是422介面喔,是NEC鍵盤介面PROTOCOL

网友A:
呵呵;
是RS422的话就好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找个MAX202 加5个电容 ===》RS-422

各位大虾用的什么型号。那我就不懂了,因为我菜鸟一个,呵呵!

我拆开自己用看了就这样,贴片的MAX202 加5个电容。封装在9P的PC端插头里面。

我从生产线拿了十几块现成的PCB。可是从RS买回来的贴片IC体积太瘦。脚不够长。用DIP封装的脚间距又太大。不知道哪位定的东东。IC尺寸设计的什么标准。改菲林麻烦,看来只有焊一边。另外一边飞线了。

网友C:
卡卡,2楼的朋友,你贴的那张图绝对如上:

网友E:
我用了一个MAX232和四个1UF电容改装成功啦!

网友F(2005-06-30):
能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吗?

网友G(2007-04-02):
俺有PC-TOOL口的图,很容易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