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精确制动

楼主(2004-11-25):
我公司的变频器采用的是安川G5型,应用于设备的行走.设备要求有精确的制动,但是变频器本身的制动电阻无法实现要求.
在此请教各位大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行走控制,是不是属于伺服定位控制?我认为这不是制动方法的问题,而是定位控制的问题。或者说,与动力制动本身无关,而与定位控制有关。比如同样是制动电阻刹车,定位精度取决于定位控制的调节作用、调节精度、调节响应速度。如果停不住,看看制动电流是不是用满了,如果用满了还停不住或停过头,说明制动电阻选大了,制动电流不够用,可以加大制动电流,使系统能够超前定位停止。反之,如果制动电流始终用不满,说明你的控制响应不够,加大调节的“力度”,试试看吧。你可以用波形纪录的形式,记录停车过程的一些关键参数,比如,制动电流、调节器输入(给定与反馈)/输出,自己分析一下,即可找到问题的原因。
当然,对于大惯性负载,还需要机械抱闸机构配合等辅助制动,这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决定。其主要作用的还是动力制动(能耗制动)。这点应该是肯定的(对于大多数应用场合)。

网友B: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C:
楼上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A:
TO  冷月:
收到发来的信息。海港码头没有去过,龙门起重设备也不熟悉。但是,我的印象里,货柜的定位,应该是人工操作的(即吊车司机操作的技术问题),怎么,现在都实现自动定位了?
如果是这样,矢量控制本身,解决不了精确定位的问题。必须要由位置传感器做定位控制,才可实现精确定位。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大车行走控制方案?是一个电机驱动?还是两个?四个?如果不是一个,是不是采用的主从控制方案?那非要矢量控制不可。否则,在同步驱动方面会存在问题的。

楼主:
TO  kdrjl:
   我这里的电机与行车的功能很相似,同时控制设备的行走和另一部分机器的垂直升降,它们之间是靠机械来连锁的。现在由于制动不精确,导致了行走时会滑行,垂直下降时又会滑行一段距离,很不可靠!
以前听说安川G5可以在第四象限采用矢量控制的方式来实现制动,但就是不太明白,不知道实践上应当如何操作。等待您的回信,谢谢!

网友D(2005-05-22):
[求助]
怎样才能知道变频器的制动电流是否用满,请指点。

网友E:
我有几点看不懂,望KDRJL给予指教.
 1.怎样才能知道变频器的制动电流是否用满?
 2.什么是制动电阻?怎样选大?安装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有几点看不懂,望KDRJL给予指教.
1.怎样才能知道变频器的制动电流是否用满?
2.什么是制动电阻?怎样选大?安装在什么地方的?
呵呵,这样问我?我就先不回答了。嘻嘻嘻。
我觉得你应该先看书,再回来问。现在这样问,说明你一点都没有看书,不具备讨论的所必需的基础知识。这样讨论,太费劲了。我喜欢提示性的讨论,那样省点劲。好吗?

网友D:
[求助]
我想保成人高考,专业主要针对变频器及PLC控制。请给提供一个学校。我的位置时,山东省邹城市。yuanquan12345@sina.com

网友E:
说句实话,我不知道看什么样的书解释这些.
不过变频器我用得到不少

网友F:
安川G5矢量控制做的很好,在制动电阻匹配的情况下,制动是非常迅速的。

吊车不用矢量控制简直就是浪费了安川G5,建议吊车采用带编码器矢量控制。
关于矢量控制的调试,手册上写得非常详细了。

网友G:
有滑车是抱闸抱不住呀!!吊车还是要用机械制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