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5):
我有一台ABB变频电机,频率50HZ,用变频器控制,能不能在变频器频率120HZ情况下使用?如果使用,回出现什么情况?如果不能,为什么?谢谢

网友A:
首先声明,本人没有用过。但是我想,应注意以下几点:
 1、120HZ时电机能提供的转矩是50HZ时的1/2.4,此数值应大于负载转矩;
 2、电机速度为原来的2.4倍,应注意轴承等是否满足要求
欢迎大侠指正。

网友B:
说得好。是这么回事。
但是,在50-120Hz的恒功率范围,M(转矩) = K/n(转速)的函数关系是不线性的(双曲线函数),换句话说,转速与转矩非线性。
关于楼主的问题应该去问abb制造商。我曾经好事的问过,回答是否定的,因为abb的变频电机指标(铭拍数据)就是0-50-100Hz。那么,我就用到120Hz了,行不行。我认为未必不行(为了保险起见,我限制一下机座号吧,180机座号以下,如果是3kW电机,就是转到150Hz也未尝不可)。那么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个为什么已经说的很多了,没有重复的必要,就在本栏目的置顶贴里就有为什么。自己去找,去动脑筋想为什么。你如果使用在厂家规定的指标以外,想安全的使用,你就必须要有“专家”的知识。比如,电机的结构强度指标、电机的轴承极限指标、如果你不懂,就没有超指标使用的“资格”了,否则就是盲目的使用。就会出故障。
即使是“专家”的使用,也是以牺牲电机或轴承的使用寿命为代价的。比如正常的电机或轴承的使用寿命是5000小时,超指标应用的结果,可能是寿命变成了1000小时。但是,这种使用的过程是安全的,因为他还是在电机的或者轴承的极限参数以内使用。
上述是原则。任何具体的情况,都要符合这个原则。任何具体的情况,都有具体的对待并搞清楚。结论要由自己来下了。要么,把你的电机的结构、轴承型号、电机的所有的已知的技术指标,贴在网上,让各路神仙们给你出招。

网友C(2005-08-10):
老外的电机设计比较精确,用在使用范围之外,电机的特性无法保证,电机的参数不能匹配,对于轴承来讲,低功率下,可能还可以,一旦负载大,温升,油膜的建立,振动,都会是问题。同意楼上通知的说法。短时间可以(我也用过),长时间要考虑清楚

网友D:
哪要查看变频电机上的的频率范围是到多少的?是不是100HZ的,如是100HZ就能用,重要的是你要改一下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E(2005-10-19):
如何改变变频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