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USS通讯问题

楼主(2004-11-25):
多电机同步控制中采用USS通讯,需要读取变频器的转速,而USS通讯中“一次仅限将一条读取(USS_RPM_x)或写入(USS_WPM_x)指令设为现用。”同一时间只能激活一条读写指令,那又如何编程可以顺次读取变频器的转速呢?

请各位帮忙解疑!

楼主:
没人愿意帮我 吗 ?

网友A:
你是说对多个变频器控制吗
用轮寻,做一个表存放变频器地址,如 3台变频,地址 1  2  3
可以做个表 放入   1   2   3  1     1  3  等等,表里地址出现的越频繁,那台变频响应越快,
轮寻完一次后,再从头开始,这样就能对多台变频进行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对多个变频器控制吗
用轮寻,做一个表存放变频器地址,如 3台变频,地址 1  2  3
可以做个表 放入   1   2   3  1     1  3  等等,表里地址出现的越频繁,那台变频响应越快,
轮寻完一次后,再从头开始,这样就能对多台变频进行控制了

谢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

网友B:
根本就用不着这条指令。

楼主:
那你说怎么控制呢?

网友C(2005-01-10):
楼主是做PLC控制变频器吧,不知哪位做过PC通过USS控制变频器,不是用SIEMENS现有的软件,自己根据USS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