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5):
我自己做了一个零部件统计的统计表,但是每次统计错误

在第一行,总是,出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统计,比如说,我统计 5 个空开
6个继电器,结果出来是这样的

第一行   1551                               545
第二行  空开                                5
第二行   继电器                             6

不知道,第一行,是为什么出来的?
还有,在名称 空开,与继电器,出现的是编号,而且还是乱的,有时出现Q3
断电器,出现J4
等等,请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
请帮助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有一个问题:清单的最后一列,“数量”这一列的数据区域,不应该“激活下一个”,这会造成混乱的。只有第一列才可以被“激活下一个”。

楼主:
你好,我已经更改了,但统计出来的图,如下,不知道是什原因

问题
 1、第一行为什么还有?不知道为如何去掉
 2、后三行的名称项目里 为什么不是按最大顺利的,而是乱的?
   即,如果空开,是统计Q1-Q5  ,为什么名称会出现 Q3??

 其他的不没什么问题了,请指点

楼主:
我把我自己做的   数据库 与  程序   发上来了

是主要是,零部件统计,哪里,为什么总是出错的

请您帮我找出问题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目录上,自动生成的端子图,为什么不能全部统计出来?只统计了第一张?

 请您 帮我修改完的,程序与数据库发到我的信息一份,非常感谢
qqwwqqww@netease.com

网友A:
看不出来问题在哪儿。把你做的设计方案发给我吧。还有数据库,清单模板。

楼主:
这是 模板

  我在编端子时 比哪说 X6 从1-32号,我必须在 每一个端子上修改连接号吗?有没有其他方法,直接编好号的方法

楼主:
请问一下,解决好了吗?问题是出在哪里呀?

网友B:
没有指明类型的都归成了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