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5):
请问:电动机(变频器调速)连续工作温度最高多少为正常?温升允许多少?

网友A: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不同,其允许温升也不同。
   电机铭牌上所标的额定功率却如环境温度为40度,电动机带动额定负载长期连续工作,温度逐渐升高趋于稳定后,最高温度可达到绝缘材料允许的极限。电机铭牌上所标的温升是指所用绝缘材料的最高允许温度与40度之差。
   例:Z3-72型直流电机用的E级绝缘,其最高允许温度是120度,所以其铭牌上标的温升为80度。对于F级绝缘,则允许温升更高。
   以上是书上所说的,实际中要是E级绝缘温度达到80度,心里就慌。

网友B:
赞同以上说法

网友C:
说得好。如果表面温升到到80度以后,达到了热平衡,既不在上升了,也是可以的。但毕竟是在温度的上极限了,所以害怕。这是实践经验。另外也说明,许多产品技术指标,是很勉强的,真要是较真,就有些吃不消了。

网友D:
第4楼说的对

网友E:
应该和普通电机的温升要求一样,主要是看绝缘等级。

网友F(2005-08-22):
一般为85度以下即可,室温时手摸上去可以忍受。

网友G(2006-08-16):
[]
其实就是电机的绝热等级问题,分B、E、F、H等七个级别,好像H级的极限温度(环境温度+温升)最高,电机的绝缘寿命与工作温度有关,假如B级电机如果不超过极限温度可以使用10年的话,提高一个等级的工作温度有可能两三年都用不到,当然如果你愿意更换电机,想怎么用都可以,因为电机的功率是在某个极限工作温度下标定的,还有就是磁路饱和因素。

新手,个人拙见

网友C:
楼上所言不像是新手吧?封精支持!

网友H:
我记得好象有句 话叫做8度减半意思是环境温度每提高8度寿命减少1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