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5):
我的三菱伺服通电后数码管不显示(没有接上伺服电机,因电机没找到),电源有个小红灯亮了,其实都没有显示。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主电源L1、L2、L3及下面的L11、L21都要通电,如果只给L1、L2、L3通电的话,电源指示灯会亮,但数码管不会显示;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兄弟,问题解决了,   是因为我没有接L11,L12的电源引起的!

接上后,数码管就有显示了.(因我没有电机,我只能在无电机模式下调试和运行)谢谢!

网友A:
呵呵!
L11、L12是必须接的,如果是用的三相220V的话任二相输入L11、L12,如果是单相220V的话就直接接L11、L12;

网友B(2019-02-25):
你好请问一下,我的禾川伺服控制器只有L1.L2.B1.B2接线口,在L1.L2接上220v的市电后也出现数码管不亮的问题。是伺服控制器坏了吗。控制器型号是HCFA-sv-x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