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5):
不知55KW的电动机星三角起动交流接触器选多大?

网友A:
150A就可以了

楼主:
我们厂里用的是80A的CJX2  三个.

楼主:
是啊,我不知是谁设计的,会用80A的,我想最少要用110A的.

网友B:
单台接触器通过的是相电流,仅为60A左右,80A当然可以了.

网友C:
二楼的比较好

网友D:
用160A的2个,63A的一个

网友E:
60A,你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d到底是多少,我算算电流是55*2=110A.

网友F:
应按略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如按相电流选的话,很易出问题。我试过的。

网友B:
TO QIANMIN  电动机额定电流/根号3

网友G:
要看是选用哪种启动,如果是降压启动的话,可选2台100A的交流接触器,一台60A的交流接触器.如是满压启动可选一台160A的交流接触器比较可靠.

楼主:
今天问了厂里电器工程师,说降压起动两个80A一个60A就够了.这话有道理吗?

网友H:
我用的是160A

楼主:
直间起动160A.星三角不用这么大吧?

网友I:
两个150A,一个100A。

网友J:
55KW电机额定电流为103A,你想想80A可以吗?我以为直接启动用160A,降压启动一150、80、80。这样长期运行比较可靠。

网友K:
两个80A,一个63A足以。110A是主回路电流,两个接触器上的电流只有110/1.732=65,
接触器稍稍大一点,80A足以,星点用63A。热继整定电流值65A。

网友L:
启动时间短,并且Y降压启动,所以接星的两个接触器可以选择63A,正常运行“三角”最好用110A。

楼主:
21楼跟我们厂里算出来是一样的.

网友M:
可按下列方法计算:
   已知:电机功率:55KW,设:功率因数:0.85,效率:0.8 ,启动电流按6.5倍计算。
1. 计算电机的△额定电流:55000/(√3×380×0.85×0.8)=122.9A
2. 计算电机的Y额定电流:122.9/√3=70.95A
3. 计算减压启动电流: 1/3 ×6.5×122.9=266.3A
  好了,根据以上计算结果,不难得出交流接触器的电流大小了。

网友N:
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55KW的应该用星三角降压启动.降压启动星形接触器的选型也应该是额定电流的5倍...不过经验胜于理论..哪位师傅选的型号长期使用也没问题的来说说...

网友O:
两台150A,一台80A,最保险也合乎规定!

网友P:
主接触器最好是用80安以上的,其余的60到80的都行。决对没问题。

网友K(2004-12-25):
24楼,你的功率因数取得太小了,现在由于供电紧张,功率因数一般补偿到0.95.

网友Q:
三角形运行时,主回路的线电流为110A,相电流为63A左右。而星形运行时其相电流等于线电流仅为三角形运行线电流的1/3。我是这样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多多指教

网友R:
星接时的两个接触器主=100+63,角接时两个为100+100。最经济!当然大一点更好!!

网友S:
星三角启动,建议使用二楼所说的,150A的接触器

网友T:
引用 网友K:
两个80A,一个63A足以。110A是主回路电流,两个接触器上的电流只有110/1.732=65,
接触器稍稍大一点,80A足以,星点用63A。热继整定电流值65A。

同意21楼的计算方法,用过QX4系列的星三角起动器,一般没问题

网友U:
55KW电机,110A电流左右,星三角中两接触器分流,考虑余量两80A够了,星型用63A可以。若选大的当然好,但价格高划不来。

网友V:
乘以1.2倍额流就OK了

网友W:
80A也可以,如果是全负荷启动的就用160A较好.例如一些风机等等

网友X(2005-04-19):
150A或真空接触器160A

网友Y(2005-09-12):
用80A就可以了,用它的额定电流的0.67倍就行了.

网友Z:
哈哈,问题没说清楚, (55KW电机是啊种类型?带的是什么负载?  要是电磁调速电机的话就得最少用160A的接触器了(250保险些,触点寿命长些).
关键还是看负载类型选接触器.

网友AA:
80A小了,150最好,

网友AB:
二楼的比较好,通过计算相电流仅为63A左右,80A当然可以了。(公式:线电流等于1.73相电流)

网友AC:
+应该有150A得就可以了,连接星形那个可以稍微小些!!!!!!!!!!如不记成本的话,那就是越大越好!!!!!!!!!!

网友AD:
80A足够,但要接相电流

网友AE(2005-10-16):
80,80,60.

网友AF:
主接触器用150A的,另外两个就可以小点。

网友AG:
160两个100一个

网友AH: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不知是谁设计的,会用80A的,我想最少要用110A的.
最少要用110A,如果不满载80的可能行

网友AI:
选择电流的2倍。

网友AJ(2005-11-21):
启动电流按6.5倍计算
请教:启动电流按6.5倍计算是有依据的吗??
而我在工作中是根据额定电流进行计算的!

goodhong007@21cn.com

网友AG:
不用考虑启动电流,但是按相电流设计的话,你的维修工作量将大大提高,将来更换的接触器费用远大于150和85的差价,建议选用150,150 100

网友AK(2006-04-12):
我以前做过一台45kw的!2只100A一只90A!

网友AL(2006-06-14):
80 A是不是有点小阿

网友AM(2006-10-31):
70A电流可以了~~~
55KW X 2.2 =121A
121 X 0.58 = 70.18A
有不明白的话去看施耐德的说明书

网友AN:
我什么都不知道向大家学习不过懂一些DCS控制方面的内容,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AO:
大家都说了这么多到底用多大的阿?哪位大虾出来证实一下撒,我想大家都想知道吧!!

网友AP:
轻负载用160两只100一只 , 重负载,经常堵转的,250两只,160一只,有时1年多就完了,选的浙江名牌。

网友AQ(2013-02-16):
140 140 100

网友AR:
看来有争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