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5):
我使用的是vb编写PLC监控程序
通过modem建立PC与PLC之间的连接
程序中使用一个第三方开发的dll,实现modem拨号、数据读写
但后来发现该dll老是在执行挂断modem的时候失败
所以我在程序中添加了一个mscomm控件
想通过向相应的com口发送ATH挂断modem
但不成功,请教高手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说明:发送ATH之前,第三方dll所使用的com口已经关闭

网友A:
你有没有有mscomm打开MODEM所在的端口呀。

网友B: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用VB做上位机,用MODEM远程监控PLC,s7-200,下位机用PLC自由口自定义协议和实达6500MODEM相连,远程监控,现在的情况是上位机发送数据成功,PLC也接收到数据并且有返回,PLC那边的MODEM的RD和SD灯交替闪,但是PC这边的MODEM却什么也收不到,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另外能不能提供你上述所说的第三方DLL文件的下载,谢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另外能不能提供你上述所说的第三方DLL文件的下载,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