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5):
本厂有一些用来检测电话芯线绝缘是否破损的设备,叫高压火花测试仪,主用用来产生0~10KV的高压,还可通过一电位器(也有的是调压器)调节电压的大小,手头又无图纸,现请教大虾:此类高压产生电路的主要组成是什么?
    先谢谢了!

网友A:
调压器+电压互感器

楼主:
谢谢回复!
   您能否更详细地介绍一下,要是能传张图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B:
直流电源.高频振荡源.高压包......就这样简单。会修电视吗?看看行输出变压器的驱动即可,原理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源.高频振荡源.高压包......就这样简单。会修电视吗?看看行输出变压器的驱动即可,原理差不多。
试验电源没有这样做的!

网友A:
打我电话,我告诉你怎么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我电话,我告诉你怎么做。
在网上先指点一下吧,我也想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