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厂感性负载为1600千瓦,问功率补偿应为多少kvar?

楼主(2004-11-25):
如题。

网友A:
此题无解

网友B:
计算公式书上有

网友C:
小弟尝试为您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您要了解您工厂的所有负荷的运行电压、功率因数等。。。之后再计算其无功。。如果,您厂的设备统一的电压等级为一种,而不清楚设备的功率因数的话,按保守的估算方法是将全厂的总功率因数当作为0.75。之后再计算无功。。。。
以上,望能为您带来帮助。

楼主:
抱歉,问的太笼统了。
我厂正在建设阶段,只是大概计算一下大的总功率而已。
变压器现在还没装配电柜马上要定,具体的功率因数就按0.75计算,无功补偿需要多少?
90千瓦电机有几台,减压启动,其他都是小功率电机变频运行,我又没有计算这方面的资料。
马上就要用,望好心人算下让我交差,或贴上公式,我也好硬着头皮上。

网友D:
要使功率因数由COSΦ1提高到COSΦ2,需装设的补偿容量应为:
Qc=P30(tanΦ1—tanΦ2)=Δqc*P30
COSΦ1为补偿前的功率因素,COSΦ2为补偿后的功率因素,P30为补偿前的有功计算负荷。
Δqc= tanΦ1—tanΦ2,称为无功补偿率,单位为KAR/KW。这无功补偿率表示要使1KW的有功功率由COSΦ1提高到COSΦ2到所需要的无功补偿容量KVAR值,可查表查出。
例:假设补偿前功率因数为0.6,补偿后功率因系数应达到0.95,查表得Δqc=1.004
则你厂所需的电容量为
Qc=1600*0.6*1.004=964(KAR)

网友E:
可以用自动功率补偿器啊!~

网友F:
菜鸟来 学一点东西~~~

网友G:
若假定功率因数为0.75欲提到0.9则每1千瓦有功功率所需电容量为0.42千乏
提到0.92则每1千瓦有功功率所需电容量为0.48千乏
提到0.94则-----------------------为0.54-----
以上为个人观点谨供参考 欢迎交流探讨

网友H:
好好看看《工厂供电》,然后再来算,这个问题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