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5):
通过西门子的pc adapter我把pc 与plc连起来了,可电脑却找不认,在任务栏和设备管理器里都是问号 ? pc 不认plc, 我怎么把程序down到plc啊 ? 有什么我要注意的? 谢谢GGJJ 来帮忙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的连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看看你的电脑端口有没有错!

网友C:
如果电脑上有两个COM口的话,换个试试

网友D:
查看通讯摸块.电源摸块

网友E:
1,看看计算机串口有没有问题
2,看看连接线有没有问题,波特率有没有设对
如果有两根电缆的话就可以交替试试,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查看通讯摸块.电源摸块

网友G(2005-06-25):
如果在PC的设备管理器里显示“?”,这说明PC已监测到PLC,请检查一下软件装得是否正确。然后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