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5):
本单位欲用欧陆590来控制一收卷系统,现想实现恒线速度,据说590有卷径控制的功能,请熟悉590的大虾们指点:如何设置参数才能实现上述功能?
    注:最小盘径为250,最大盘径为500,每排一层盘径增量为1。8mm左右。
    谢谢指点!

网友A:
遗憾,为什么不用西门子系列的?就是贵吗?我不喜欢欧陆590,因为我没用过,插不上嘴。哈哈哈。

网友B:
楼上朋友
老出现F030错误 是啥原因

楼主:
西门子的28、70系列均未用过,不知其性价比,顺便问一下?
  西门子6RA28与6RA70均能进行卷径控制吗?70A、35A的价位分别为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朋友
老出现F030错误 是啥原因
什么东西的f030说清楚呀?是直流的?什么型号?是交流的?什么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28、70系列均未用过,不知其性价比,顺便问一下?
   西门子6RA28与6RA70均能进行卷径控制吗?70A、35A的价位分别为多少?
6RA28没有卷经计算功能。但便宜,30A小于9000元,60A接近9000元。需要自己外控励磁(如果弱磁控制的话)

6RA70属于工程型的直流调速器。他不仅有各种功能的控制,而且有各种功能的运算单元,叫选件S00,可以做卷径的计算、可以作加减乘除法计算、逻辑计算、微分、积分计算等等等等。30A的小于15000元,60A的15000元左右。

网友B:
kdrjl 你好
是6RA7081 老出现F030 是啥原因 如何处理

网友A:
6RA70的F030:

由于电枢电流实际值太高而致使脉冲封锁(在所有运行状态下有效) ;电枢电流实际值Ia 达到极限值。

可能的故障原因:
• 在再生运行时,电源电压瞬时跌落
• 电流环没有优化

你是什么原因呢?重新做电机的电流环优化试试看。

网友C:
我有590+的中文说明书,171M.你要吗,怎么给?

楼主:
当然想要,压缩后发给我吧,HUYIE592@163.COM.
先谢谢了!

网友B:
kdrjl 你好
做了 没用
其实电流不大
我想屏蔽掉F030 行吗

网友D:
用变频器就可以了,我做过好多了。

网友E:
zufuli你好!能给我发一份欧陆590的中文说明书吗?谢谢!!!
 lu-gj@126.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drjl 你好
做了 没用
其实电流不大
我想屏蔽掉F030 行吗
你的回答我很遗憾。为什么不再详细介绍,比如,你的启动的实际电流到底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屏蔽F030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是堵转,故障是屏蔽了,可电机还是转不起来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590+的中文说明书,171M.你要吗,怎么给?
你如果真得想将你的资料共享给网友们,可以直接与坛主思南联系,他会将你的171M资料上传在下载专区共享大家的。那可是积德行善的事呀。大家会欢呼万岁的。嘻嘻。

网友B:
kdrjl 你好
是在带载运行中突然出现F030的,一个工作周期有时出现几次
运行中电流为额定电流的50%左右
我已加你为好友

网友B:
能告诉我你的电话?好向你请教

网友F:
老兄,我也想要一份590中文的,你的是电子版的吗。
我的邮箱:zpsxah@163.com
qq:58667293
如不好传,可以做成光盘呀,收点辛苦费也是应该的。

网友G(2005-02-07):
zufuli你好
老兄,我也想要一份590中文的,你的是电子版的吗。
我的邮箱:wxwwz08@163.com

网友H(2005-08-08):
我公司一台磨床也多次出现F030故障
我公司的一台轧辊磨床老出现F030错误 6RA70复位后能启动。就今天早上7点多还报的。看到朋友这么说偶今天晚上上班也查查看了,呵呵!!

网友I:
590
可以给我一份吗
mjliang19792yahoo.com.cn

网友J:
zufuli你好!能给我发一份欧陆590的中文说明书吗?我刚刚开始用,英文的看不懂。谢谢!!!
zhoushunjie2003@yahoo.com.cn

网友K:
哈....
楼主做的是浆纱机吧?

网友I(2005-10-24):
急需590中文说明书
能给我一份吗?我现在急需,谢谢!!!!!!
mjliang1979@yahoo.com.cn

网友L:
590的做定线速永远不可能做的很好.如果外加控制板是可以做的.590自带的卷径计算和PID功能太差.

网友M(2006-03-23):
我也要做收卷机,也是用590,大家能不能指点一二啊。

网友N:
不用卷径计算,用直接的反馈线速度就好了~!!不过在弱磁的情况下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