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的一个控制例程

楼主(2004-11-25):
现在有这样一个控制过程,不知道该怎么做才算合理,请大家一起来看看:
如图所示的流程,蓝色的虚线为新增的烟气脱硫系统,A,B为两个电动风门,P为上游烟气的压力测点。原来的烟气直接排入烟囱,现在想通过风门A,B,引风机(变频器控制)之间的配合,实现把烟气切换(要求上游压力P在许可波动范围内)到脱硫系统,最终的切换效果是:A全开,B全关,所有烟气经过脱硫装置后排入烟囱。

如何才能实现自动切换呢?

网友A:
这个怎么难了?一个互锁不就完了吗?

网友B:
这有何难啊!  对B 进行超压开,  不超压的情况下  可以全关吗!

          要吗就对两者进行PID控制

网友C:
那个方法应该可以用

网友D:
PID不错,不过用其它反应更快一点算法不就更好了。。。。。呵呵

楼主:
蓝色的线表示的是新建的系统.
2楼3楼的可以说的详细点吗?谢谢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引风机(变频器控制的)将装置里的烟气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