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6):
我厂有一条生产线由西门子6RA70和欧陆512C组成,其中一台欧陆512C有时出现在送电瞬间就把励磁整流桥击穿,励磁是由220V直接经整流桥整流输出,励磁对地绝缘正常,在运行中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其它欧陆512C都正常,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依我看是这样:一是这台电机励磁绕组有轻微短路,二是欧陆内部整流器前的双向二极管不正常。另如果都不是的话,可在励磁绕组两端并联一串联的阻容元件。因为在开机瞬间绕组两端会产生感生电动势,会产生高压而击穿整流器,用阻容元件可吸收掉。在欧陆592中就有此元件。

网友B(2005-01-27):
DC digital converter
请问你们说的欧陆是直流驱动器吗?我这里的590+系列直流驱动器,经常烧可控硅,为什么?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