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6):
我厂有一条生产线由西门子6RA70和欧陆512C组成,其中一台欧陆512C有时出现在送电瞬间就把励磁整流桥击穿,励磁是由220V直接经整流桥整流输出,励磁对地绝缘正常,在运行中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其它欧陆512C都正常,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励磁整流桥(被击穿的)电压值是多少?励磁的交流输入电压是多少?励磁电流是多少?然后,自己计算一下,上电瞬间在整流桥的输出直流侧的dv/dt是多少?
重要提示:直流电机的励磁绕组属于大电感元件。电感元件属于动态记忆元件,它的动态通电特性是电压突变而电流不突变。这种属性也是很讨厌的。你的励磁回路是不是还有什么“隐私”未说出来?自己再检查一下去吧。哈哈哈。

楼主:
谢谢kdrjl。我自己也认为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可能是冲击电流所造成,过压的可能性少一点,因为在整流桥的输出端还加了一个压敏电阻,原先厂家设计是一送电,几台欧陆512C同时电枢、励磁得电,后我把它们分开送电,这种现象就没出现。我就是奇怪这种设计用了一年多都没问题,现在单单那一台有问题。请问还有其它原因对它造成影响吗?如外围设备、补偿柜等等、、
   请多多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