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PID控制

楼主(2004-11-26):
我用S7200的PID指令控制温度.
当采集的温度等于设定值的时候,输出是不是就会为0了??
我是用PID的输出控制蒸汽调节阀的开度.当温度等于设定值的时候调节阀还应该保持一定的开度来保持温度(用板交交换热量).所以输出不应该为0,这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关于PID方面的应用
菜鸟 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只有帮忙顶~~~

网友B:
PID指令会自动调节输出的,你不用管他输出是否为0,当温度稍微低于设定,输出又自动打开,所以温度总在设定值做上下波动,误差很小的,可以在+-0.5度以内.

网友A:
+/-0.5好象是个极限了

网友B:
用S7200的PID指令控制温度.当采集的温度等于设定值的时候,输出也不会为0的,它的PID用增量做的,微分作用在设定=实际时依然有作用

网友C(2005-01-20):
可以说等于设定值只是一瞬间。你不必考虑这个。pid本身就是靠误差来调节

网友D:
PID运算是闭环系统,你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的!

网友E:
调节阀在系统中相当于一个积分器

网友F:
楼主仔细去看看PID的算法(S7-200手册上有,是位置式的),你再看看增量式的PID算法....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当你的检测值和设定值相等时,那么这次PID的输出值应该和上一次的输出值上同就是了,如果上一次的输出为零那么这一次就为零,否则不为零(一般情况是不大可能为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