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6):
一套钢板校平剪切线,电机功率是95KW,电流192A,需要正反转动,正反点动,不知道如何用何种方式进行启动?另外接触器需要多大?空气开关需要多大?电网变压器需要增加多大容量?希望有高手能够解答。谢谢!

网友A:
你的这个系统,是交流的?仅仅使用开关逻辑控制吗?还是要调速?电机是干什么的(在这条线里)?再说几句吧。情况介绍不清楚,怎么讨论呢?

网友B:
又要正反转又要点动,当然用变频器最理想,忍一忍出个3-5万

网友C:
电机是控制钢板进给量的嘛,情况详细点好不好啊?

网友D:
软起动器也可解决

网友E:
我推荐你用变频器!这样你可以方便的实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