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6):
语言该怎么编写?

网友A:
用个组太软件不好吗?还要自己写,用户早跑啦,要是你有这爱好,自己也可以用VB或VC++写也可以

网友B:
不管是用哪种语言,首先要知道PLC的通信协议,按照PLC的协议写命令字,用串口编程把命令字发给PLC,然后就OK了

网友C:
楼主真有精神呀,现成的都不用!值得表扬,但不值得学习!:)

网友D:
首先要知道PLC的通信协议,按照PLC的协议写命令字,用串口编程把命令字发给PLC,然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