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6):
变频器为三相380V,可不可以用于控制三相220V电机,功率为11KW。谢谢!!!

网友A:
可以啊,把基频设在87HZ,基频对应电压为380V,最高输出电压限制在220V,变频器用19KW以上的
另一种方法把电机定子绕组拆掉重算匝数,改为380V电源的

网友B:
理论上把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调成50HZ时为220V是可以用的,但为安全起见,三相220V电机如果不能改为三相380V的电机,还是用三相220V的变频器驱动比较好;

网友C:
不错,2楼的“活学活用”招法挺好。耳目一新。不过我觉得(只是觉得)问题并不复杂。对于有些变频器,只要是设置电机的额定电压和限幅电压就可以了。当然我并没有使用过。因为我认为将AC380V的标成电压向下调节,应该是可以的,直接设置电机参数的额定值与限幅值就可以用了。比如:西门子的MM440就可以。其他品牌的功能我不太清楚。

楼主:
我也想了一下,觉得2楼的说得很对,380V往下调是没问题,关键是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所以电机功率应大于19KW。

网友D:
将变频器最高输出频率对应电压设为220v。
三相220v输入变频器,一般功率较小。

网友A:
类似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还是改电机绕组,有些设备涉及到诸多机械问题,换380V的新电机很麻烦。其实11KW的电机重修一次不过500元,匝数的计算也不复杂,电工基础上有专门的推导工式,记不清了,其本质是保证磁通量不变即N*I不变(N为每槽匝数I为电流),可自已推出来,改过以后的电机和原电机除了电压不同,其它不会有任何差别,11KW的电机多为48槽如果是4极的,下线方式为交叉式绕组,不复杂可,自已玩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把基频设在87HZ,基频对应电压为380V,最高输出电压限制在220V,变频器用19KW以上的
另一种方法把电机定子绕组拆掉重算匝数,改为380V电源的
为什么要必基频为87?

网友A:
50*1.732=86.6
50*380/220=86.4
近似87Hz

网友F:
2楼的朋友说的不错,
我也使用过

网友G(2005-03-11):
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把电机改成Y接法,这样每组线圈的电压是220V.

网友H:
有些变频器有电压选择的 比如副士变频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把电机改成Y接法,这样每组线圈的电压是220V.

听起来很不错!不知道实际运行情况如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把电机改成Y接法,这样每组线圈的电压是220V.

听起来很不错!不知道实际运行情况如何?
我用过,不过功率小1.1kw,三菱a540变频器。效果不错。

网友K:
1.可以把电机的绕组改为星形接法,使用完全正常,我用过。
2.好多变频器可以限制输出电压。

网友L(2005-08-11):
可以用,三相220的电机不接零线就可以了。
lucbao

网友M:
发表回复
380v变频器用220v电机?我帮你换一个变频器,还有现金回赠,包你满意.

网友N:
通过改变硬件电路(电压检测环节),即可骗过变频器。有些变频器在降压使用时会显示电源故障。改起来不难!

网友O(2006-12-28):
其实为什么要用380v的变频控制220v的电机,主要是输入电压为380v,这一点是没法变的。

网友P(2007-11-01):
danc ran ke yi

网友Q(2009-05-06):
路过的,顶一下吧

网友R:
有机会尝试一下!!!!!

网友S:
可以,11kw电机接线的连接方式为三角形连接,只要把接线方式改成星形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T:
谢谢二楼,我长知识了

网友U(2009-06-11):
大家很热心!真是令人钦佩!!!

网友V(2016-02-18):
也有用变频器做稳压电源的

网友W:
赞同10楼的

网友X:
把额定电压调低应该可以的

网友Y:
没有用过,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Z:
不可以的,除非改动电机的原有参数,我就是用3相380v的变频器驱功试检一台3相220v的电机不到200秒电机就玩完了,同志们搞电控这里的学问可深的呢!

网友AA(2016-08-13):
一班可以用的   参数要调好   还有三相220V  l1kW的电动机   要用三相380V  30KW的变频器

网友Y:
我也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AB:
我看到德国进口的设备上就是380的变频带220V的电机,电机是角接/星接(220/380),但变频器基波频率电压设置为220V,变频器按电机220V时的额定电流选择。

网友AC(2021-08-03):
谢谢二楼,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