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6):
我想了解一下在omron编程过程中,编译后出现了"重叠条"错误提示,一般是什么情况引起的,请指教,不胜感谢.
不知各位有没有关于omron编程规则的资料,使我以后编程不会出现类似错误.

网友A:
"重叠条"是指双重输出吗?

网友B:
我发email给你,谢谢

网友C(2006-01-05):
主要是由于一段PLC梯形图只能有一个主触点.如果有多个就会出现重叠条.只要你把这段放开为几段即可.(根据主触点数.)

网友D:
不明白,最好能帖图说明

网友C:
怎样帖图?

网友C:
在同一条上这种情况允许:
|-------||----------------()
          |-------||---()
这种情况不允许,就会出现重叠条提示
|-------||----------------()
|-------||----------------()
把它们分开到两个条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