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7):
一个整流器能不能同时启动两个或更多的灯

网友A:
應該是不行,我沒有試過.

网友B:
输出功率不够嘛.但现在电子式的有带两根灯管的了.

网友C: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D:
我想只要两个灯管完全一样是可以的。因为普通灯管只要达到启动电压后马上恢复到普通电压就会一直亮的。关键是很难作到同步。

网友E:
可以,试过

网友F:
不同的电子镇流器又不同的设计,一般来说可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前者一般不可带几个灯管,否则一只烧了另一只肯定也会烧(即使其功率足够),后者可以但是其中又分串联和并联,串联的不可取。之所以后者可以是因为它的功率能够自动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