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模块

楼主(2004-11-27):
请问FX2N 最多可扩展多少个FX2N-1HC(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A:
FX2N-1HC每个占用PLC 8个I/O点,FX2N系列最多支持8个,(主机的I/O点数不能超过192点,否则可支持的FX2N-1HC将不能达到8个)
FX2NC系列最多支持4个,其它型号如FX1N/FX0N是不能用FX2N-1HC的;

网友B:
ZCMY 不愧为高手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