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配置求救

楼主(2004-11-27):
最近接触一个项目,甲方指定用omron plc,系统中分为几个部分,各部分单独建成一个小系统互不影响,通过网络连接上位机,集中控制及显示,各站点间需要光纤传输数据,我对欧姆龙产品刚刚接触,望大侠们指点一下,用以太网,及devicenet,方案。
Lv Tian

网友A:
大问题。建议参考OMRON 的说明书,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如果要讨论至少您得告诉我们你的PLC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