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4-11-27):
我用的是神钢的伺服电机。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我在给控制器发一小段脉冲后,停止发脉冲,电机还会继续行走不停。只有停止伺服允许信号,电机才能停止,而再一次接通伺服允许信号,电机又按照以前的方向转动。就算我把脉冲线与方向都拆下来也是不停。
     我又采用停伺服允许信号的同时把伺服电机计数器清零。这样还是一样,只是再停伺服允许信号后,再接通此信号,电机不再转动了,但一旦发脉冲让电机转动,还是停不下来。
     各位工友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原因何在呢?

网友A:
是否为零漂问题?转得快吗?

网友B:
是否为飞车?MPG信号不良

网友C:
码盘的反馈信号没反到驱动器吧,造成驱动器认为没到位。

网友D:
用示波器打一下脉冲接收端的波形,很可能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