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11-27):
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有一相300有一相 60

怎么办啊

是富士变频器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己经坏了

网友B:
该如何修?

网友C:
去换一个吧,没有好办法了

网友D:
我接触过的富士系列E9S是没办法修的(一次性)

网友B:
是pwm还是功率模块坏?谢谢给予指点。

网友E(2005-05-23):
[建议]
我没接触过服饰变频器。不过修过安川变频器,他有三个模块。用万用表测各脚参数,对比一下,将不正常的换掉后,通电一切正常。不妨试一试。

网友F:
你的变频器驱动你检查过吗?如果驱动正常的话就是逆变损坏。
多大功率的?功率小的整流和逆变一起换,功率大的你可以换逆变。

网友G(2005-07-11):
请问你的变频器型号是什么?多大功率?何时出现的故障?

网友H:
肯家是PWM 输出波形不对了,像这种情况一定到专业修变频器地方进行修理。

网友I:
可以查查模块,用用假负载,看看是否是主板的故障,

网友J:
兄台换台变频器吧.别用日本的啦

网友K:
换一个整流逆变模块或许还是可以的。如果触发装置坏了,那要仔细检查了。我们这里有个变频器高手,可惜你不在这里。

网友L(2006-04-14):
需要PC923的可以联系我   rogerliu999@hotmail.com  021-62520017 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