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7):
线路长2.5公里,动力7千瓦,三相电,线要用多大的?铭线70MM,还是50MM

网友A:
计算导线电阻,得出线损即可

网友B:
查电工手册根据截面和电流算出km电压降既可确定,应该很简单!

网友C:
先学学《工厂供电》再来问吧,这个问题在任何一本电工手册上都能找到答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学学《工厂供电》再来问吧,这个问题在任何一本电工手册上都能找到答案
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网友D:
不查资料你可以计算出来说算你狠了!

网友E:
“线路长2.5公里,动力7千瓦,三相电”的电路,相线应采用10m㎡铜导线!相应的电缆型号(GB)有:YJV、YJV22、VV、VV22等。至于中性线的选择以及电缆敷设等细则请点击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48837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Code for design of cables of electric work(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