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7):
我的变频器再使用中总是出现F001报警!换上新变频器以后就好了,但是不久又出现了,而且直接导致设备停车,复位有的时候可以,次数多了以后,只有断电复位了。
请问这是哪的问题,设备,变频器?

网友A:
西门子的变频器?型号?电机的功率?

网友B:
电压过高.......

网友C:
请先把西门子的变频器?型号(功率)?电机的功率?说清楚

网友D:
西门子430的,5.5kw
断电复位都没有用,怎么办?
这是我的变频器故障

楼主:
我的是西门子440的  还有420的,电机是2.2KW,4KW的!有时候断电复位也不好使!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E:
如果是停止或者减速出现则可以加个制动电阻可能好些。

网友D:
加制动电阻作用不大,
我的这个~!
检测三相,有些不平衡~!大概是整流或逆变的模块,坏了吧~!
请求解决的直接方式!

网友F:
电动机过载,或过热;P1120设置太小;电机性能可能不佳。。。。变频器至电机距离太远。。。都可能?!

楼主:
请问P1120具体调到多大呢?我以前调过,但是效果不大!

网友G:
求助工程量整定
朋友,在下想问一个问题,西门子的模拟量采集模块有12,13,14,等精度之分假如有一个12位的精度,从PIW256读入,实际值是2,它的值应该保存为00000000 00010xxx,对他进行工程量整定,是否先进行右移3位操作?你能帮助在下解决吗,在此先谢过!

网友G:
工程量整定
朋友,在下想问一个问题,西门子的模拟量采集模块有12,13,14,等精度之分假如有一个12位的精度,从PIW256读入,实际值是2,它的值应该保存为00000000 00010xxx,对他进行工程量整定,是否先进行右移3位操作?你能帮助在下解决吗,在此先谢过!

网友G:
在下想问一个问题,西门子的模拟量采集模块有12,13,14,等精度之分假如有一个12位的精度,从PIW256读入,实际值是2,它的值应该保存为00000000 00010xxx,对他进行工程量整定,是否先进行右移3位操作?你能帮助在下解决吗,在此先谢过!

网友H(2005-07-25):
请问你是单机还是联机使用
蒙蒙咚咚换了10几年灯泡,保险丝,多多少少被电咬了几次,所谓电工就是如此吧!!!

网友I:
你要看看P0307和P0206设置是否一至,还需检查电机的绝缘以及电机电缆是否完好,机械设备是否有卡滞现象,等等,因为F0001报警说明电机处于过流状态.

网友J(2007-07-21):
我厂用西门子M420  7.5KW的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2.2KW的电机来控制设备的转向。再使用中最近总是出现F001报警有时还出现f002过电压报警!换上新变频器以后有时可以用四五个小时,但有时几分钟就报警(F001,F002),导致设备停车,复位有的时候可以,次数多了以后,只有断电复位了。再生制动单元也换过,机械方面也查过没卡死等故障。通讯方面也查了没啥问题。外围电气多查了就是不知道毛病出在那。希望那为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K:
帮顶一下,我也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