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7):
昨天我用方正笔记本电脑连OMRON  CPM1A   PLC用的是CQM1-CIF02编程电缆和CX-P 2、0编程软件。但总是提示不能连接。但我把电脑换成台式机其他的不变就可以连接。但我用我的本本连接三菱的PLC又可以连接,说明我本本的串口没有损坏。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我换一根CQM1-CIF02电缆能否解决问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深圳仿制的吧,我买过一条,同样现象。建议退货。
我做了一条。和本本通信良好。/CPM1A/C200HE/CQM1/CQM1H等。

网友B:
同感!!急!
不但本本用不了,连台机也无法用,这就是240元的代价!楼上的老师解答一下吧!

网友C:
买之前最好试一下。最好说好不能用可以退。

网友D:
楼顶!市场上的CPM1A连线,有的可以通讯,但是有的不能通讯!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网友C:
是OMRON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这就是盗版与正版的区别。建议买前先确认一下。

楼主:
有正版的吗?要多少钱呢?私人可能买不起哟。哎!!也只有公司拿什么用什么了。

楼主:
请教tzz 兄:你那线是怎么做的呢?有图吗?
Email:dzbnet@163.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tzz 兄:你那线是怎么做的呢?有图吗?
Email:dzbnet@163.com
tzz兄:
   小弟也急需CQM1-CIF02电缆制作接线图,我有接头了,就是没有连线图,请告诉我你是怎么接的吧,谢谢了!!!
QQ:28137247
EMAIL:FLL01@etang.com

网友C:
看看论坛的文摘,或者翻翻以前的帖子

网友F(2005-03-02):
请教tzz 兄:你那线是怎么做的呢?有图吗?
 小弟也急需CQM1-CIF02电缆制作接线图,我有接头了,就是没有连线图,请告诉我你是怎么接的吧,谢谢了!!!本人愿意那IO单元交换或传感器。
期待中
EMAIL:itcgf@126.com

网友G(2009-03-27):
我的一根串口通讯线也是这样,但是如果加个USB转串口的线就可以连接,单独用串口线和本本的串口连接,无论如何都连不上,郁闷!

网友H:
我也是台式机可以连上。比基本不行啊,用的50快的线

网友I:
呵呵;
笔记本的串口电脑相对比较低;
50元的能连上台式机已经够赚了,对的起这个价格;

网友J:
台式机电压为12V,笔记本只有10V,也许在电缆中的芯片需要使用的电压不足造成的。哪里有卖电缆的呢?想研究一下。

网友K:
电缆连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