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8):
星形接三相不平衡负载中,三相火线都和中线各成回路,那么在进行线径选择时,中线的线径是不是该选相线的三倍,如果不是,依据是什么呢,,,望各大侠不吝指教,,,,多谢,,,,^_^

网友A:
肯定不是三倍。零线上的电流不论在三相负载如何不平衡时,其零线电流不可能大于三相中最大电流的一相(可从向量图上分析)。选中线的依据是零线电流值和人身安全角度考虑,往往零线断开比相线断开时的危险性还大,所以不能太小,不平衡负载一般面积同相线或略小。

网友B:
我记得现在的新标准是零线与相线线径一致。

网友C:
二楼的哥们,我有一问题请教:就是三相电通过三SCR半波整流后接在一起,接一直流电机,与零线构成回路。请问此时零线电流要怎么算?

网友D:
4楼请你三相半波电流波形图看看电流叠加最大是多少?算算就知道!

楼主:
呵呵,多谢各大侠,我现在选时也是比相线小了一个等级,但在翻资料时看到说的星接不平衡时是各成回路,故有此一问,给弄得晕晕的,虽然是选小了一个等级了,但却不知道它的确切依据是什么,,,,,,,,晕,,,,,,

网友E:
好象不是吧!应该和整流电压以及负载有关!直流电机是感性负载。整流出来的电流波形随负载的不同会发生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楼的哥们,我有一问题请教:就是三相电通过三SCR半波整流后接在一起,接一直流电机,与零线构成回路。请问此时零线电流要怎么算?
没错,直流电机是大电感负载本身有滤波作用,如果相电压为U,三相半波整流电压为1.17U(不知会不会记错),这个电压除以直流电机的电阻就是零线电流。
通过调节可控硅的导通角可调整流输出电压

网友F(2006-01-07):
同意楼上的说法,建议使用相位控制器SCR(可控硅),感抗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