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8):
我想使用RS232把计算机和C1000H联系起来,下载一些程序,请问这根线应该怎么做?先谢了

网友A:
C1000H跟电脑通讯除了需要一根通讯电缆外还需要一个通讯模块LK201!

网友B:
3G2A5-PRO13-E的手编器可以支持C1000H/C2000H系列的PLC编程;

楼主:
手操实在是太花时间了,我没有梯形图,想通过这种方法先把程序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