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8):
我想使用RS232把计算机和C1000H联系起来,下载一些程序,请问这根线应该怎么做?先谢了

网友A:
没法自已做,这个论坛也有不少类似的帖,一般用C120-LK201,C500-LK201,只有201对电脑的连线是可以自已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自已做,这个论坛也有不少类似的帖,一般用C120-LK201,C500-LK201,只有201对电脑的连线是可以自已做

那么是不是说,我只能找ORMON去买呢?你说的C120-LK201,C500-LK201是什么?电缆的型号吗?

网友B:
c1000和计算机连接,你只要用25PIN与9PIN的接头就可以了,可以自己做。我用过SSS与CPT都可以连接起来。

楼主:
就是说直接1-1 2-2 3-3…………9-9连起来就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1000和计算机连接,你只要用25PIN与9PIN的接头就可以了,可以自己做。我用过SSS与CPT都可以连接起来。
C1000 CPU上有25针口吗?

楼主:
有9Pin。没见到15Pin的插口

网友B:
c1000需要用HOST LINK UNIT OMRON C120-LK201-EV1模块转换,连接方法这个网站上有。

网友B:
以上是25PIN的

网友C:
C1000H和C500H都可以用C500-LK201这种通讯模块跟电脑连接!这种通讯模块,我们这里很多!

网友D:
3G2A5-PRo13-e的手编器可以支持C2000H/C1000H系列的PLC;

楼主:
没有不用另外增加硬件解决的办法吗?CPU上不是就有9pin的接口?怎么用那个接口呢?

网友E:
有9PIN的?什么CPU?给张PP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