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GP2302-s的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4-11-28):
我想从GP中下载画面到计算机中,下载不了,画面如上,请高人指点。

楼主:
不好意思型号打错了
具体的型号是2301-SC41-24V,谢谢

网友A:
您的情况是这样产生的:
屏里面的程序在从PC下载到GP的时候在“transfer面面"--"setup"--"transfer setting"--"upload information"这选项没勾。这样就导致不能再从GP上传程序。

网友A:
用CF卡可以把程序拷到另一个屏里去,但就无法把这程序上传出来到PC了。
据说日本厂家倒有办法(呵呵),就是把RAM片拿出来再把程序用什么办法拿出来。

网友B:
GP2302-s??
有这个型号的GP吗?

网友C(2005-02-13):
引用 楼主:
具体的型号是2301-SC41-24V,谢谢
无解,只能用CF卡备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P2302-s??
有这个型号的GP吗?
没有这种型号喔
你应该是记错了喔

网友D(2006-01-23):
那问问屏幕很暗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问问屏幕很暗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呢?
如果不是对比度调得太低的话,就要考虑更换背景灯了。你的屏用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