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1-28):
我想知道每一句的意思~!~就是每一条指令的解释~
帮帮忙~!~谢谢
第一个程序:
org 0000h
clr p0.0
lcall ys
setb p0.0
lcall ys
clr p0.0
lcall ys
setb p0.0
lcall ys
clr p0.0
lcall ys
setb p0.0
lcall ys
clr p0.0
sjmp $
ys:mov r2,#20
de2:mov r1,#0
de1:mov r0,#0
djnz r0,$
djnz r1,de1
djnz r2,de2
ret
end
第二个程序:
ORG 0000H
TING:CLR P0.0
JB P0.1,$
KAI:SETB P0.0
   MOV R2,#10
DE2:MOV R1,#0
DE1:MOV R0,#0
DE0:JNB P0.2,TING
   DJNZ R0,DE0
   DJNZ R1,DE1
   DJNZ R2,DE2
GUAN:CLR P0.0
    MOV R2,#10
DE4:MOV R1,#0
DE3:MOV R0,#0
DE5:JNB P0.2,TING
   DJNZ R0,DE5
   DJNZ R1,DE3
   DJNZ R2,DE4
LJMP KAI
END
第三个程序:
Org 0000h
MOV 20H,#0
ZCX:LCALL XS
   LCALL YS
   INC 20H
   CLR 04
   SJMP ZCX
YS:MOV R2,#20
DE2:MOV R1,#0
DE1:MOV R0,#0
   DJNZ R0,$
   DJNZ R1,DE1
   DJNZ R2,DE2
RET
XS:MOV DPTR,#TAB
  MOV A,20H
  MOVC A,@A+DPTR
  MOV P0,A
RET
TAB:DB 03FH,006H,05BH,04FH,066H,06DH,07DH,007H,07FH,06FH,077h,07CH,039H,05EH,079H,071H
END

网友A:
为什么不问书呢?

网友B:
org 0000h  定义程序的起始地址
clr p0.0      p0.0清零
lcall ys        调用ys子程序
setb p0.0    p0.0置位
lcall ys         调用ys子程序
clr p0.0
lcall ys
setb p0.0
lcall ys
clr p0.0
lcall ys
setb p0.0
lcall ys
clr p0.0
sjmp $            短跳转
ys:mov r2,#20       r2 赋值20
de2:mov r1,#0      r1置0
de1:mov r0,#0      r0置0
djnz r0,$              r0 减1不为零转移
djnz r1,de1          r1。。。。。。。。到de1
djnz r2,de2          r2。。。。。。。。到de2
ret                         子程序返回
end
第二个程序:
ORG 0000H
TING:CLR P0.0
JB P0.1,$
KAI:SETB P0.0
   MOV R2,#10
DE2:MOV R1,#0
DE1:MOV R0,#0
DE0:JNB P0.2,TING
   DJNZ R0,DE0
   DJNZ R1,DE1
   DJNZ R2,DE2
GUAN:CLR P0.0
    MOV R2,#10
DE4:MOV R1,#0
DE3:MOV R0,#0
DE5:JNB P0.2,TING
   DJNZ R0,DE5
   DJNZ R1,DE3
   DJNZ R2,DE4
LJMP KAI
END
第三个程序:
Org 0000h
MOV 20H,#0
ZCX:LCALL XS
   LCALL YS
   INC 20H
   CLR 04
   SJMP ZCX
YS:MOV R2,#20
DE2:MOV R1,#0
DE1:MOV R0,#0
   DJNZ R0,$
   DJNZ R1,DE1
   DJNZ R2,DE2
RET
XS:MOV DPTR,#TAB
  MOV A,20H
  MOVC A,@A+DPTR
  MOV P0,A
RET
TAB:DB 03FH,006H,05BH,04FH,066H,06DH,07DH,007H,07FH,06FH,077h,07CH,039H,05EH,079H,071H
END

一句句写太麻烦了,不过我没看懂程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算跳转也没相应的子程序
可能我水平太浅,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C:
太夸张了吧?

网友D(2004-12-28):
$是书面的一种应方式,在真正 的程序中是没有的,是不合法的。
这些都应该是从书上的一些例子,很简单的,结合你书上的硬件图,好好在看一次,差不多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太夸张了吧?

网友F: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这是纯汇编的东东,如果用到KEILC51你是不是更看不懂啦!你自己找一下错误理解一下别人的方式,这样你才能有进步,光靠别人是进步不了的,这是最简单的显示控制程序,里面有延时,有显示状态表等。看一书吧,你肯定从哪个单片机网站上抄的。

网友G(2005-12-04):
SJMP $是重复自己的意思?也就是程序执行到这既不往下执行,又不结束,在这等待在此语句之前设好的中断等。

网友H:
$代表本句语句的起始地址,DJNZ R0,$表示当R0不为零则循环,当R0为零是执行下一指令,作为延时用。

网友I:
用c语言不是更好,我是初学,对用c语言写我更感兴趣.
QQ:253844339
kanblin@163.com

网友J:
$就是跳转程序
也就是等待命令的到来,如果没有命令来他就会 自己在那等待。但是有的时候也用来做延时命令。

网友K(2006-01-05):
引用 网友H:
$代表本句语句的起始地址,DJNZ R0,$表示当R0不为零则循环,当R0为零是执行下一指令,作为延时用。
我比较赞同这个发言

网友L:
小时候妈妈给我讲过这个东西,不过我记不了那么清,我去查一下笔记。

网友M:
第一段程序中,运行到SJMP $,陷入了死循环.无法跳出.

网友N(2006-03-23):
你好
引用 网友D:
$是书面的一种应方式,在真正 的程序中是没有的,是不合法的。
这些都应该是从书上的一些例子,很简单的,结合你书上的硬件图,好好在看一次,差不多就知道了
$应该是无限期等待

网友O:
有人代劳我就不用拉

网友P(2006-05-04):
第一个程序产生一定频率矩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