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个梯形图能否运行~!

楼主(2004-11-28):
以下是我编的~!帮忙看看能否运行,谢谢!!
我原来没有加Y030到Y034这几个继电器,结果失败了

网友A:
老兄,运行是当然能够运行,我没有细看,但是发觉你使用了双线圈输出,这样在程序中会遇见些麻烦的,最好不要用双线圈输出。可以把各个条件并起来来共同驱动同个线圈。

网友B:
你输出只是脉冲信号,要显示需要加译码电路。

网友C:
可以使用!

网友D:
这是三菱F1典型移位指令,程序估计有问题

网友E(2006-02-03):
有点繁,可以简化些

网友F:
晕,这是什么指今,现在都简化了好多,诂计你用F1或F2的PLC,。

网友G:
为什么不用BCD或者MOV指令?

网友H:
初学请问:前三行是什么意思啊,sft指令查不到,梯形图如何画?

网友I:
其实你这个梯形图画的确实太复杂化了.可以画简单点.
这样画虽说是可以运行的,但也不是很稳定的
干一行,爱一行!

网友J:
你做的应该是移位指令,但是你没有移位信号
所以你做的这个不会自动移位运行
我现在才知道能把梯形图做成这样,输出太多,限位太少不实用。

网友K:
Y440,Y441,Y442,Y443 这几个点可能永远是OFF(0),或者发出一次脉冲后就死了。

网友L:
前三行看不懂
不知道能不能运行

网友M:
前面的好象不行